Q系列通信

楼主(2008-03-07):
哪位兄弟知道三菱Q系列的usb的针脚定义,我拿一条台大的触屏usb线测试通信不上呀!

网友A:
usb肯定是标准的呀。

楼主:
Q那边的那个小的插头呀,要是这样的话,那就。。。很郁闷。用232就没问题,我想用usb来监控。

网友B:
USB通訊線是通用的

网友C:
标准的肯定可以用的 啊

网友D:
未见过USB这样用的,若用于连PLC肯定会设计到后方,便于安装!

楼主:
台大的触屏与电脑的usb线,不知有谁有无这样成功的用在Q02hcpu与电脑的连接上

网友E:
顺便喊:谁帮忙啊?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B:
我這裡就有,不過用的時候會提示安裝驅動

网友F:
to zyfzxh
能否测一下你的线贴个图,我的是插上要驱动,在论坛上下了个,装上提示设备安装不行。论坛里有人说usb在软件安装上后就装上了,但选用串口usb提示还是通信不上。

网友G:
向前辈么学习了,我顶

网友H:
肯定是要驱动的不,Q系列编程软件内置USB驱动吗?

网友A:
用标准的usb线肯定可以用,又不贵。

网友I:
知道脚的定义自己做线很麻烦的。。。
不如买专门的线。
Q USB到电脑
屏USB到电脑
Q 232到屏
这些线都只有50一根而已。
设备给烧掉就贵了。

网友F:
串口的232对232说下:
鼠标头-d型9针
2-2
1-3
3-5
5-4
6-6。8(短接)
以上接线我测试成功的。

网友J:
Easysocket-USBDrivers里面安装usb驱动就可以用标准usb电缆和QCPU连接了
下载积分:+1(wsir123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