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07):
FX2n用几年后经常出现一些接触不好的现象,在N次N个plc摆弄后,终于发现是那几个连接插针引起,用烙铁稍微上点锡,就ok了,简单吧,大家可以试试。。。呵呵。。。

楼主:
我这里的这个2n的主要太多,有200多台,有那么几台故障还可以接收。。。

网友A:
环境不好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B:
我们工厂有不少FX2N的PLC,可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现象,而I/O点出现的故障有:输出点烧坏,输入点光电隔离片坏等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,我有一次碰到PLC输出全无的故障,有的技术人员说PLC坏了,我也以为是真的,后来查程序发现程序中使用一计数器,当计数满了以后,输出全部竟止。

网友C:
我曾经遇到过输出点烧拈的情况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工厂有不少FX2N的PLC,可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现象,而I/O点出现的故障有:输出点烧坏,输入点光电隔离片坏等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,我有一次碰到PLC输出全无的故障,有的技术人员说PLC坏了,我也以为是真的,后来查程序发现程序中使用一计数器,当计数满了以后,输出全部竟止。

计数器满了,要多长时间?难道是N年后才满的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等我去车间偷个旧的来试试

这是违法的!

网友G:
这个与环境是用一定关系。

网友H:
还有没有别的常见问题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我也遇到过输出点烧拈的情况。

加装输出保护电路吧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工厂有不少FX2N的PLC,可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现象,而I/O点出现的故障有:输出点烧坏,输入点光电隔离片坏等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,我有一次碰到PLC输出全无的故障,有的技术人员说PLC坏了,我也以为是真的,后来查程序发现程序中使用一计数器,当计数满了以后,输出全部竟止。

用这方法的人,居心不良!

网友K:
FX常见问题如下:
电池电压低
不能通讯
电源板坏
所有输入无
所有输出无
个别输入无
个别输出无
不能RUN

网友L:
我这里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输出点烧粘

网友G:
引用 网友K:
FX常见问题如下:
电池电压低
不能通讯
电源板坏
所有输入无

我还遇到全体输出灯亮,涉及正反转外部没互锁的断路器都跳了。

网友M:
向前辈么学习了,我顶

网友N:
顶一个,我都没遇到,没机会学习

网友O:
引用 网友N:
顶一个,我都没遇到,没机会学习

没机会创造机会啊!

网友P:
满了,要多长时间?难道是N年后才满的吗?

网友Q:
实际使用中碰到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

网友Q:
我碰到一个老是和电脑连不上,出点问题能把人给急死,本来程序改一下就OK了,可是干着急连不上,有一次一个输出点烧掉了我们只好把PLC拆开把这个点和另外一个空点短接了才搞定

网友G:
引用 网友Q:
我碰到一个老是和电脑连不上,出点问题能把人给急死,本来程序改一下就OK了,可是干着急连不上,有一次一个输出点烧掉了我们只好把PLC拆开把这个点和另外一个空点短接了才搞定

这种我遇到过三个plc,为plc用段时间后,用编程线就连不上了,就是连上也不稳定,气的就想砸了它。后来,用232转422转换器来连接就ok了,估计,是我的垃圾编程线内部电阻太大引起吧。

网友R:
我们车间也有很多FX2N的,有几台也出现过问题,主要表现在一插入变成器就输入输出全无,即使拔除也无效,要多次开关机才能恢复正常!有高手吗?请帮解释看看怎么回事。谢了。

网友S:
其实触点烧坏 出线沾死现象很多的
不过我有个办法
买时候用晶体管输出的再用OMRON组合的那种很小的继电器做隔离 坏的话换继电器就可以了
很方便的!

网友T:
我只发现过触点烧坏的情况

网友U(2009-06-15):
我弄烧过plc 厉害吧 被领导喷了一大顿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