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会出错吗?

楼主(2008-03-07):
请教各位编好的程序用久了会不会有时偶尔出错啊!!

网友A:
引用楼主zengxingdong于2008-03-07 15:55发表的 程序会出错吗? :
请教各位编好的程序用久了会不会有时偶尔出错啊!!
放久了會出錯那是由于您程式中沒有考慮周全,因此屬于程式中的Bug。
以上!
Good Luck!

网友B:
引用楼主zengxingdong于2008-03-07 15:55发表的 程序会出错吗? :
请教各位编好的程序用久了会不会有时偶尔出错啊!!
应该是你的程序里面有缺陷。不是plc的问题。毕竟plc是工业用计算机,稳定性是公认的。

网友C:
晕啊!这是不会出现的。

网友D:
那也是,一般是用户设计的问题。还要注意上升沿与下降沿这些瞬间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