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07):
三菱FX-1S的PLC输出点很容易烧坏怎么办?

网友A:
引用楼主zengxingdong于2008-03-07 15:59发表的 输出点容易烧坏怎么办 :
三菱FX-1S的PLC输出点很容易烧坏怎么办?

因斷開電機,離合器,電磁線圈等電感性負載時,會產生很大的反電動勢,導致接點壽命縮短,為了吸收反向電動勢,建議使用接點保護電路。

在負載并聯非線性電阻,這種方法可以用于交直流回路中。或者在線路中使用電容電阻保護電路,但是值得注意的是,使用二極管的保護電路只能用于直流回路中。

以上!

Good Luck!
  • 威望:+1(YMMFA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    不要直接把220V电压接进PLC,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后不可以吗
    一路上有你

网友C:
    你的是R,T,S哪种输出?若频繁的话,一般加转接继电器,另外,可参考一楼。
    [ 此贴被wsir123在2008-03-20 18:39重新编辑 ]

网友D:
    输出继电器容易损坏一般的处理方法通过中继解决,一般的中继速度不是很快,要求速度快的话可以通过使用固态继电器,速度快,电流大,价格便宜,体积小!相比10个中继的话,体积要二倍以上!@
  • 下载积分:+1(YMMFA)

网友E:
    总之,不要让PLC直接带负载。
    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    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    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    输出继电器容易损坏一般的处理方法通过中继解决,一般的中继速度不是很快,要求速度快的话可以通过使用固态继电器,速度快,电流大,价格便宜,体积小!相比10个中继的话,体积要二倍以上!@

    同意楼上的意见

网友G:
    我基本都是让PLC输出后先经过24VDC的中继过渡,这样如果损坏的话,一般也是外部过渡的中继出问题,再买一个换上就行了。
    学习!!从点滴做起!!!

网友H:
    继电器转换

网友I:
    不要直接把220V电压接进PLC,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后不可以吗

网友J:
    好经验,好习惯

网友K:
不要让PLC直接带负载。

网友L:
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就好,还有是要考虑,如果开断频率高.应选用无触点型PLC和无触点接触器.
[ 此贴被wanghuhong在2008-03-13 09:33重新编辑 ]

网友M:
好经验,学习了

网友N:
应该不应让PLC直接带负载,可以通过继电器过渡,转换一下!!!

网友O:
加一个继电器,转换一下比较好,保护plc输出点

网友P:
我用是加了一个时间继电器的.对.不要让PLC直接带负载.

网友Q:
加小型继电器or无触点接触器.

网友R:
我直接用,感觉还好,目前还没发现有坏的现象

网友R:
请问哪位告知丰炜VB0-24MR价钱

网友S(2008-09-14):
一楼的 比较有理
yanzhi2008

网友T:
加中继,或SSR

网友U:
中间加SSR固态继电器(分DA和DD,电流要选择合适);若控制电磁阀等小功率的直流负载,也可不加固态(成本较高50元左右),可并联一只IN4007二极管反向泄流,可保护PLC触点。

网友V:
我们厂都加固态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