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接近开关选型问题

楼主(2008-03-07):
各位前辈,小弟不才,请问FX2N的PLC在测量计时轮脉冲时应选用PNP还是NPN的接近开关呀?
脉冲数量每分钟1200次左右。

网友A:
1200/60=20
每秒20个脉冲。
1000/20=50ms
大于plc的扫描周期
接近开关应选择快速响应。
FX2N的PLC一般使用NPN的接近开关。

网友B:
编程的时候最好采用高速计数指令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1200/60=20
每秒20个脉冲。
1000/20=50ms
大于plc的扫描周期
接近开关应选择快速响应。
请问PLC的扫描周期是多少?这好想和PLC的信号有关吧?

楼主:
描述:接近开关原理图
请老师们看看这是哪种接近开关,NPN?PNP?
[ 此贴被zjhchtfw在2008-03-08 14:09重新编辑 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