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!

楼主(2008-03-07):
请问下为什么在输入数据的时候,不小心按到 返回键,跳到别的窗口,而键盘却怎么也消失不了,这是怎么回事呀?请问哪位知道这有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

网友A:
建议自已做一个整屏大小的键盘,不要调用系统键盘。这样怎么用都不会出现问题。

网友B:
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..

网友C:
我还没有碰到过,

网友D:
那你再返回到要输入数据的窗口输入数据就好了

网友E:
楼上对的,再找到一个输入框,正确输入ENT后就消失了

楼主:
多谢大家指点

网友F(2008-05-16):
那怎样让一个整屏大小的键盘一弹出,就显示要输入数据的窗口的原有数值!

楼主:
谢谢大家指教
已解决!

网友G:
在建一个关闭窗口的元件应该可以 实现

网友H(2008-11-16):
我经常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 有时候按下 键盘上确认键就 可以消失 有时候不行就把电关了从新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