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GT Simulator2仿真是否一定要连PLC.

楼主(2008-03-07):
PC下到GOT第一个可以下,但第二个下不了,大家帮忙多谢。

网友A:
求助GT Simulator2仿真是否一定要连PLC.?
仿真就是没有实际的东西才要仿真,要是有实际的直接用不就行了!还用的着仿真!got和plc都不用就可以由软件仿真!GT Simulator2仿真还是要在触摸屏选项里的通信设置里连接到你的plc程序,即可以进行仿真了!
[ 此贴被yangjunhua在2008-03-08 10:04重新编辑 ]

楼主:
谢楼上,还有刚安装好GOT后,用GT编好可以写入GOT,但是接着编第二个就下不了,提示通信错误两点:1,GOT忙60秒后再试 2,GOT类型不对。。。。但我第一次的可以下,为什么第二次不行,GOT类型跟前一样没改,后来GOT类型改了也不行,急!希望各位帮忙多谢。我的触摸屏为GT1150-QBBD-C, PLC为FX2N-48MR,

网友B(2008-06-16):
检查软件设置。

网友C:
检查连接电缆

网友D(2008-10-17):
祸兮福所倚
福兮祸所伏

网友E:
检查参数设置

网友E:
一般GOT使用起来很简单,为什么你用起来就这么难

网友F:
正好用的着,学习了~感谢~~!

网友G:
这是模拟仿真器,当然不用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