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PLC与GT1175连接时的通讯设置,以及OS安装

楼主(2008-03-08):
一,硬件设置:
触摸屏:GT1175-VNBA-C 交流供电
PLC:Q00CPU (Q00J,Q01,Q02,Q02H,Q06H,Q12H,Q25H一样)
通讯线:QC30R2 (和QPLC的编程电缆一样),连接Q的编程口和屏的232口
下载线:建议使用USB下载线,一边是常规的USB接口,一边是USBmini头(插触摸屏后面)
二,准备工作
通讯线和下载线连接好,PLC和触摸屏通上电。
电脑上确保已经安装了触摸屏的编程软件
GT-Designer2-C Ver2
如果没有安装,可在本站下载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543.html
如果这台电脑是第一次与触摸屏通过USB电缆通讯,插上USB线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
出现这种情况就根据提示进行安装
三,操作过程
启动软件
点“新建”,然后点下一步,有和图一样的地方按图上设置
安装OS如果使用USB线,五分钟内,如果使用232线,半小时以上。

网友A:
这可是学习的好材料!

网友B:
谢谢杨站长。顶一下。

网友C:
如果是触摸屏第一次安装OS,不可同时安装驱动,
安装好OS后,再单独安装驱动。

网友D:
用Q总线方式连接也很方便哦

网友E:
在这里真能学习到许多东西,谢谢站长!

网友F(2009-07-14):
站长乐于助人啊!

网友G(2009-11-21):
后来装OS的话会不会把原先的程序给丢了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触摸屏第一次安装OS,不可同时安装驱动,
安装好OS后,再单独安装驱动。
这里的驱动不知道是什么驱动,请教??

网友I(2010-08-25):
很好,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