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仿真能不能仿步进梯形图啊

楼主(2008-03-09):
我做了一个步进梯形图 仿真了以后的结果是所有的步都是闭合的
还有就是RET要放在哪啊 按手册上的位置放竟然不能编译
哪位大侠能回答一下吗? 谢谢了
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 是全系列编程软件和FX的不同引起的
[ 此贴被lljel在2008-03-12 08:45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当然可以,RET在END前,仔细检查转换条件.

网友B:
RET没有正确放步进就无法运行的
RET放在步进的最后,END的前面。

网友C:
看我的;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0463-fpage-3.html
宜宾工控

网友D:
你是用一般的梯形图编的吧,我怎么看也不像是SFC,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