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这个订货号用什么版本软件才行啊?

楼主(2008-03-09):
我有一西门子300PLC,CPU为314,订货号为314-1AG13-0AB0,请问这个订货号PLC需要什么版本的软件编程啊?我在V5.4的软件版本中硬件组态时找不到它的订货号?还有这款PLC的存储卡可以用普通的读卡器把程序读出来吗?

网友A:
用普通读卡器能读出来但要用专用的软件

网友B:
你需要升级硬件才行。目前这个订货号已经有V2.0和V2.6 的版本呢

楼主:
升级硬件?能不能说的具体点!

网友C:
硬件升级办法:
1.打开STEP7,选择SIMATIC站点,双击“硬件”打开硬件界面

网友C:
2.选择“选项”--“升级硬件”
威望:+2(YMMFA) 热情助人

网友C:
3.弹出该对话框后,选择“从网上下载”后点击“执行”,软件将直接从网上下载硬件更新。
4.下载完毕后选择需要安装的硬件,点击“安装”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的,学习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