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老师赐教LG-K系列PLC主要特性

楼主(2008-03-09):
如题
PLC、触摸屏、继电器

网友A:
一般PLC有的特性全都有,高数计数二组,二轴脉冲输出,PID功能等等。一般用还可以,如果用来控制伺服响应速度没有三菱PLC快,但比台达PLC要好。

楼主:
PLC、触摸屏、继电器

网友B:
LG K系列模块化PLC没用过,通信应该不怎么样,不知道指令系统和SLC500相比怎么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