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请指教!

楼主(2008-03-10):
你好!
我想用三菱的FX2N连接热电偶,作为温度测量.吾知用哪种模块连接.

网友A:
用FX2N-4AD-TC或FX2N-8AD,但我个人认为温度控制用温控表做比较好,直观、操作方便

网友B:
FX2N-4AD-TC 热电偶
FX2N-4AD-PT 铂电阻
这两个都比较好用的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