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10):
我手头有个项目,,具体的一些结构还没有理清.请问
西门子S7 300的MODBUS加密模块是什么东西啊?
是软件还是硬件?
那MODBUS软件又是什么呀?
它们和通讯模块又什么区别?
300要做MODBUS通讯到上位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另外?
谢谢啊。.
[ 此贴被bhqt在2008-03-10 13:53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Modbus加密模块是CP341上的硬件加密块。

没有该模块,那么用户将不能使用CP341的Modbus主站功能。

300要做Modbus的话,安装的软件在CP341或者CP340的附赠软件中,安装软件后,就会在Step7中的Library中添加相应功能块。

以上!

Good Luck!

网友B:
西门子S7 300的MODBUS加密模块是硬件加密狗。MODBUS Dongle,只有一个硬件狗,订货号为6ES7 870-1AA01-0YA1。
串口通讯模块CP34X教程——基本信息介绍

串口通讯模块基本信息介绍
CP340/CP341/CP440/CP441-1/CP441-2模块是西门子S7-300/400系列PLC中的串行通讯模块,这些模块具有1个(CP441-2有2个)串行通讯口(RS232C或TTY或RS485/422)。您可以使用这种通讯模块实现S7300/400与其他串行通讯设备的数据交换,例如打印机、扫描仪、仪表、Modbus主从站、DataHighway站、变频器,USS站等;
如下给出串口通讯模块以及相关产品的订货信息注:
[upload=1]
[upload=2]
1. 当您要实现MODBUS或Data Highway通讯时,需要在CP341/CP441-2模块上插入相应协议的硬件狗后,CP模板才能够支持MODBUS(RTU格式)或Data Highway(DF1)协议,CP441-2使用同样的硬件狗,这里我们所提到的硬件狗、Dongle、协议驱动或Loadable driver指的是同一个东西,如下图:

图2
2. MODBUS为单主站网络协议,所以系统中只能够有一个Modbus主站,并且只能够实现主站和从站的数据交换,从站之间不能进行数据交换。CP341插入MODBUS主站Dongle或插入从站Dongle,就可以作为MODBUS主站,或者作为MODBUS从站,如下图:

插入Dongle之前

插入Dongle之后
                图3

3. 一般来讲,RS232的通讯最大距离为15m,20mA TTY的通讯最大距离为100m(主动模式)、1000m(被动模式),RS422/485的通讯最大距离位1200m。
4. CP34x/CP44x模块可以同时与多台串行通讯设备进行通讯,如同时连接多个变频器、连接多个智能仪表等,如果您采用ASCII码通讯方式,需要在发送的数据包中包括站号、数据区、读写指令等信息,供CP34x/CP44x模块所连接的从站设备鉴别数据包是发给哪个站的,以及该数据包是对那个数据区进行的读或写的功能。
5. 串行通讯模板只有RS232C或TTY或RS485/422 三种电气接口类型,如果您想实现串口的光纤通讯,只能在电子市场上购买第三方制造的电气与光缆的转换设备,西门子不提供该类设备。
从明天起,做个幸福的人,骑马劈柴周游世界;
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,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

网友C(2008-09-14):
谢谢了,正找这方面资料。

网友D(2010-04-28):
能否用其他方式替代加密狗啊太贵了

网友E:
300走modbus成本还真高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