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删除事件登录的信息呢?也就是清屏?

楼主(2008-03-10):
如题,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一个事件登陆的信息提示框,然后想再在上面做一个删除所有已登陆信息的
按钮。可找遍说明书也没发现这个功能,只找到这些信息存放在本地的RW0~RW60000存储区上。
哪位高手知道该怎样做呢,谢谢了!

网友A:
登陆信息好像没法清屏,只能是自动往后排,一直达到你设定的上限后,自动清掉多余的。

楼主:
多谢,功能是比三菱的差点。

网友A:
三菱是什么价,这个是什么价,没办这样比的。

网友B(2008-10-30):
把LW10015值设为0,重启屏后就会把事件登陆信息清除了。

网友C:
威伦应比三菱好点

网友C:
把故障排除后的颜色设置跟你界面颜色一样

网友D:
通过系统保留字LB9090来清除历史纪录,当LB9090=ON时,清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