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

楼主(2008-03-10):
请问一下指令cmp d10 k60 m100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是比较指令,有三种情况:1,当D10>K60时,M100接通
2,当D10=K60时,M101接通
3,当D10<K60时,M102接通

网友B:
CMP是比较指令
例中是将D10的数据与K60做比较
比较输出如三楼所说的。

网友C:
是的如三楼所说

网友D:
CMP是比较指令
例中是将D10的数据与K60做比较
比较输出如三楼所说的.

网友E:
下本手册吧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F:
你有书吗?看一下解释呀,上面讲的都对。

网友G:
还是建议买本书,这种问题完全可以避免!

网友H:
想学习就买本书,不贵,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