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请教杨工

楼主(2008-03-10):
杨工你好!请问用PLC和变频器来控制两台电机以3:1的比例输出实现同步啊请举个例好吗?谢谢

网友A:
用FX2N-2DA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大小,设置为电压控制0-10V
将发送给其中一台电机的模拟量信号除以三再发送到另一台电机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