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西门子变频器MM420与PC通信问题!!!

楼主(2008-03-11):
本人正在学习如何使用PC与MM420通信,按照使用说明书上所讲的参数进行设置USS结点地址设为2,USS波特率为9600,PKW长度为4,PZD为2,硬件接线接变频器的14,15端,用工控的485转换器进行通信实验,读出参数P0700,发送格式为02 0e 02 12 b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0发送,但变频器无数据返回,请问是否是通信格式有问题,还有什么参数要设置??谢谢指点

网友A(2008-06-20):
肯定是MM420与PLC之间的组态设置不对了。检查一下,你再试试看吧!

网友B(2008-08-12):
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才进来的。请大家多多支持。

网友C:
变频地址不能为2,因为PLC的默认地址是2,一般是把变频地址设为3以后的.
而且你这样通信的的话调用USS库直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