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问题

楼主(2008-03-11):
请教大家:
触摸屏一级菜单界面上的二级菜单按键按下后,只闪了一下相应的界面,随即又回到一次菜单的界面中,什么原因?

网友A:
……
需要结合PLC程序一起看吧。

网友B:
用MACROMEDIA作个演式看下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C:
不 是很清楚,是不是系统设置没设好?

网友D:
是指触摸屏的系统菜单么?

网友E:
软元件在做怪

网友F:
触摸屏的控制软元件在PLC里被使用了

网友G:
换画面你是用程序做的还是用触摸屏自己控制的

网友H(2008-07-28):
软件出现问题吧,安装正版软件!

网友I:
我也不知道呢!

网友J:
是不是PLC指令再切换画面

网友K:
很可能是PLC改变了触摸屏的画面地址

网友L:
具体的设置参数能否告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