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11):
  AN    M    100.0
      =    L    20.0
      A    L    20.0
      A    "ZJ_K"
      L    S5T#20S
      SD    T      1
      A    L    20.0
      A    T      1
      =    L    20.1
      A    L    20.1
      AN    T      2
      A    "RHY_YL_GD"
      =    M    10.0
      A    L    20.1
      BLD  102
      L    S5T#1S500MS
      SD    T      2
      A    M    101.2
      =    M    101.3
这段什么意思啊?
=    L    20.0
怎么没有看过这样的指令。?什么含义啊?好象和S7 200不一样啊。.
20.0到底是地址还是什么?
第一句不都是取指令开始的吗?怎么是AN    M    100.0?
BLD  102这行又是什么意思?有谁能给我转成LAD吗?
谢谢。非常感谢
[ 此贴被zhouyj1001在2008-03-11 13:10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看来您玩西门子玩的比较少,且手册也没有认真看。
=  赋值指令 想必在200上也是如此表示的,您如何会看不懂?
L  临时区  在200PLC上应该是称为局域变量,实际上300与200对此含义是完全相同的,如果您不能明白,请拿出您的200系统手册翻到第30页。

第一句是否从LD指令开始,作为200来说,也没有完全的限制必须从LD开始,不信的话可以在Step7 MicroWin 中去试试看,在STL方式下可以使用A开头。

也不用谁给您翻译,自己把视图中的STL方式切换为LAD方式就可以了。

对于300/400系列的编程来说,没有LD指令,只有Load指令,即将数据装入ACCU中。要玩不同系列的编程,首先要去看看他们的编程手册,别拿上来就看,可以这样说,您还没有拿上来即看的能力。

在此的L 20.0等数据都是使用临时区域,也就是说,当梯形图存在分支语句时,系统会开辟临时区域存放RLO数据。

楼主:
谢谢指点.这段转不了LAD..
那行BLD  102是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一开始看到=  L 20.0以为是作者把= M 20.0误写了。
我公司就我自己做编程,,孤军奋战啊。.烦啊。.郁闷。

网友B(2008-04-21):
看看有什么不同。
BLD不用管他,是自动生成的。还有这些L,其实也不用管他,用梯形图便些时根本用不到。

郁闷,刚才搞错了,
[ 此贴被sjm213在2008-04-21 17:27重新编辑 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