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3-A和J3-B什么区别?

楼主(2008-03-11):
如题?

网友A:
J3-b好像是网络型的

网友B:
1.I/O型
2.網路型

网友C:
A是脉冲控制,系统中如果只有两三台伺服,用这种比较好
B是总线控制,系统中如果有很多台伺服,用这种接线比较少

网友D(2008-04-14):
学到知识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