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通讯口热插时烧了

楼主(2008-03-11):
FX2N的PLC在烤程序时通讯口热插时烧了,里面烧坏了三极管751和一块小集成块,如果再装个422或fx0n232能和电脑通讯吗?我烧了四只PLC,为什么老烧751三极管,如果电脑端COM口加装光隔离器效果如何?

网友A:
因为所用国产电缆SC-09不带电位转换,易坏通信口,如果再装个422一样不行(一条通道),fx0n232没试过,加装光隔离器没改变根本问题,最好不要热拔插!!!

网友B:
热拔插是怎么回事?

网友C:
就是通电的时候不要去插编程电缆或者拔掉电缆
如果没有烧通讯芯片的话,可以建议重新买一个FX2N-232-BD扩展通讯板,这样可以继续使用
SIEMENS合作伙伴;提供三菱、SIEMENS 东芝,ABB等国外品牌维修\技术改造\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。尹玉玺:18621957937

网友D:
呵呵,都烧了4次还不接受教训,一端断电并不会浪费多少时间,喜好带电拔插就应该使用进口的SC-09电缆。

网友E:
进口的好
我用的是瑞士产的红色 SC-09

网友F:
我一直都是热插拔,没烧过哦.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进口的好
我用的是瑞士产的红色 SC-09
可能是骗你的呵,现在不管红色白色都是国产的

网友H:
我用国产的也没烧过啊!

网友I:
我烧了两个,奶奶的

楼主:
我在三菱官方论坛看见也有人烧的,也是烧的751或752
站务管理

楼主:
都是烧751,752,会不会是设计有点缺陷.

网友J:
我一直都是热插拔,没烧过哦. 下次不能再这样玩 了
工控技术讨论群火爆招人中:32853037

GOOD LUCK
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