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求助三菱PLC错误

楼主(2008-03-12):
大家好,我晚上在进行编程的时候,遇到一个问题,我写完程序后,按刷新的时候,提示“超过程序容量”的错误,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,现急需解决!(我程序的步数刚4000步,和规定的容量还差好多呢)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,.我的程序才2800 步写入的时候会提示出错,修改过容量也没有用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不过好像程序还能运行,没发现有什么异常,我也就没怎么去管了!

网友B:
上次我下载别人的程序 的时候,也出现过个问题...

网友C:
你除了上傳程序外還有上傳其他的嗎?如註解

网友D:
指令的步数是用户程序的容量,可能是PLC系统程序容量有问题

网友E:
下载时不要加软元件注释了,或许会好点吧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楼主:
只上传程序了,没有添加注释,急需解决,谢谢

网友F:
是不是与PLC参数里的软元件容量有关系啊,

网友G:
你可以试试,把程序做个备份,然后新开个窗口,一点一点复制粘贴编译,重新生成这个程序。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H(2008-09-26):
注释不能上传上去,备份在电脑里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