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向杨工求助

楼主(2008-03-12):
杨工,您好!我晚上在进行编程的时候,遇到一个问题,我写完程序后,按刷新的时候,提示“超过程序容量”的错误,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,现急需解决!(我程序的步数刚4000步,和规定的容量还差好多呢)

网友A:
什么型号的PLC呢?
FX1S只能2000
还有注解也占用的

楼主:
FX2n—128MT

网友A:
是不是同一根母线下编的程序太长了?
或者注解太多了?
前些天我也用FX2N,编到7000多步也正常呵。

楼主:
杨工,您好!你说的问题我核实没有问题,现在还是不能增加程序,急需您的帮助

网友A:
你先改成变换后不要写入PLC
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设置步数的,那里也改改。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