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12):
新人有个疑问,有个自动控制柜里有PID调节器和三菱FX2NPLC,A/D,D/A模块(这是别人设计的柜子,怀疑有问题,呵呵)

智能PID调节器能接受热电偶,热电阻,模拟量(1--5V,4---20mA,0---20mA等,应该是现场仪表变送过来的吧??)输入信号,调节器的控制输出有继电输出,模拟量输出等(4--20mA, 0--20mA等)

问题是:PLC也能接受模拟量输入(A/D),也能进行模拟量输出(D/A),调节器的输出能驱动执行机构,PLC的输出(D/A)也能驱动执行机构,那PLC和调节器不是多了一个吗?
PLC和PID调节器在控制协调中到底有什么关系吗???

网友A:
我认为是双向保护,若PLC出现问题,调节器能继续进行工作,一般对非常重要的地方采用这种方案

楼主:
不太可能是双向保护吧
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,PID调节器有PID调节功能,这样的话PLC的PID应用指令根本用不上,那A/D和D/A用来做什么?
(那人设计的柜子有问题,单位的人告诉我的,自己也是新人,所以也不好说他设计的问题在哪)

网友B:
要看电路图,PID调节器控制什么的,D/A模块控制什么的?
它们是控制一个设备的吗?

楼主:
那个人留下来的图纸资料不全,都是示意图,具体接什么端子都没有
从示意图上看是先经过PID调节器,再从PID调节器的主控输出端接入PLC,具体接到的是开关单元,还是A/D单元就看不清了
从柜子内部看,A/D单元只是和PLC主控单元有扩展连接,输入通道没有接线(所以怀疑问题大了),反而是D/A单元输出通道有出线,具体到哪里 -----和其它N条线走了,不知踪影(已经投入使用了,用户反映控制有问题)

PID调节器有3个,在柜子的面板上显示3个工艺参数,分别是电导率,PH,流量,还有就是每个调节器都有SET,〉等按键
柜子的面板上还有电源开关,手动/自动开关,具体的阀,泵开关

网友C:
如果AD模拟输入通道没接线就是根本没用了,但是DA模块的线就要具体查往哪里去了,没有图纸的只能用人工加万用表慢慢查了,没办法。

网友D:
把所有图纸都贴出来吧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