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网站无法下载软件

楼主(2008-03-12):
直接点下载就出错,下载工具也没有用啊.

网友A:
下载帮助请看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656.html
如果不能下载请将地址给我,就是HTTP开头的那种,或者说明是哪一个资料

网友B:
http://www.ymmfa.com/down.php?site=1&file=/hmi/gt2v2czbook.rar
前段时间下过,现在变成找不到服务器了.

网友A:
刚才我连点3下都正常....
速度130k/秒
注意:这个链接只能在本站使用,如果你换到其他网站就下不了。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