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12):
  我前几天刚下了S7-200仿真软件,有个教程也下了,我照上面说的做了,可是最后一步总是出现错误,要不是说ORGANIZATIAN-BLOCK,,要不说别的,,上面还有乱码,问别人说是把导出的程序打开,把第一行的主程序改成MAIN就可以了,而且说导出的程序双击就可以打开,我导出的双击打不开,只有用记事本之类的才可以打开,打开后按照朋友说的修改了,可还是不行.希望高手能帮助下.万分感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那用4.0的打开3.2的或者3.1不行吗?我现在就用4.0的?难道是这个问题吗?
[ 此贴被luanzh在2008-03-13 08:20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1.该仿真软件是西班牙原版的,即使是英文、汉化版,也会因为字符问题出现报警、乱码等;
2.该仿真软件非西门子官方出品,很多功能都是不能实现的。当你的程序过于复杂的时候,出现报警也是正常的;
3.ORGANIZATIAN-BLOCK这个文件并非报警,而是你导出的程序的STL语句表;
4.该导出文件格式为AWL,如果不是曾经打开过,你双击它打不开也是正常的。反正它可以用记事本打开,那么你在选择打开程序时选中“以后用该文件打开该类型文件”(大意如此)就可以了;
5.要是想了解它的功能,最好自己编写一个简短的程序,导出后进行仿真,再逐渐加大程序的复杂程度,试验到底这个软件能够进行什么样的仿真;
6.最好还是将程序实际上传到PLC上,模拟试验其实际动作。

网友A:
参考该帖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.php?tid-10152-fpage-2.html

及软件:
  • 下载积分:+3(YMMFA) 热心助人

楼主:
      您说的我大体都知道,我也自己编过小程序然后再仿真,可是照样出现问题.我通过朋友问别人(所以不是很明白)别人说打开导出的AWL文件,把里面的"主程序"改成"main"就可以了.我也这样做了,但是还是不行.有的程序可以,但是提示说出问题,,然后仿真软件关闭.所以整的很郁闷..

网友A:
    版本也要对应。不要使用V4.0版,用V3.2版编辑的简单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AWL文件是不用修改的。

网友B(2008-06-12):
    仿真时需要和PLC连接吗

网友C:
    200仿真很麻烦,

网友D:
    看来仿真器还是有点问题

网友E(2008-08-04):
    不知道V4.0版本SP6能不能用不知道V4.0版本SP6能不能用

网友F:
    我的电脑老是死机,不知为什么?

网友G(2008-09-14):
    下载一个S7-200仿真软件2.0英文版(2.0中文版我还没有找到)  ,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。用V4.0版本SP6编写的程序也能用。我试过没有问题。

网友G:
大家好,我在综合讨论区上传了一个S7-200仿真软件2.0英文版,有需要的可以去下载使用.

网友H(2008-11-12):
仿真时不需要和PLC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