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 +1PG 伺服原点回归?

楼主(2008-03-12):
急啊!那位老大说说伺服回原点得方法?

网友A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936.html
<<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>> 中对FX2N-1PG-E的描述部分,讲了如何原点回归

楼主:
各位老大我说得详细一点:当伺服在运行时突然停电,1PG K26.27的当前位置值会清零,我无法找到回原点的数据。

网友B(2008-10-29):
"当伺服在运行时突然停电,1PG K26.27的当前位置值会清零,我无法找到回原点的数据。"
1 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机
or
2 进行原点回归 - 最常用的做法
or
3 在程序中用m8000在每个扫描周期将当前值存到断电机记忆型寄存器中,上电时用m8002送回当前值寄存器。
下载积分:+3(一天贼忙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1、用绝对值编码器是否就可以记忆当前值?
是的,但要写通讯程序,这个比较麻烦,此处用不上。
2、原点回归是否需要使用“DOG”
http://bbs.ymmfa.com/read.php?tid-14357-uid-21760.html#234451
3、有哪些断电记忆型寄存器?
根据不同型号,查手册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D(2010-08-22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