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三菱PLC的A/D,D/A模块问题

楼主(2008-03-12):
三菱PLC的A/D,D/A模块占用的I/O点数是8点,这个怎么知道的?性能表上直接写了出来
是哪8个点?

网友A:
这些点都在相应的AD或da模块上呀,上面不是有吗?各有4个通道。如u1+,i1+,com u2+.......

楼主:
不对吧,这样的话2AD只有6点(U1+I1+COM,U2+I2+COM),4AD就有12点了
所有的性能表上都写得是I/O占用8点
应该不是指通道占用的点数,而是其它什么

网友B:
8个I /o是指占用内存量来说的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C:
搞不太懂啊!

网友D:
其实就是占PLC的IO点数。

网友E:
说明书上所写“模块占用8个点,可分配为输入或输出”,不是具体指定分配X或Y,而是‘占用’。
FX2N最大输入输出点数为256,例如,挂上4个此模块,那plc能够扩展的最大输入输出点数就应为256-32=224个。
以上为对说明书的理解,没实际接过这没多点的。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F:
对的。
如挂上4个AD或DA模块,那plc能够再扩展的最大输入输出点数就应为256-32=224个。

网友G(2008-07-01):
如果是FX2N的PLC最大扩展点数是小于或等于256点,但如果接了一个功能模块,那么扩展时就小于或等于248点了。即占用了8个点。

网友H:
顶
如果是FX2N的PLC最大扩展点数是小于或等于256点,但如果接了一个功能模块,那么扩展时就小于或等于248点了。即占用了8个点。

网友I(2008-10-10):
是这样的,三菱FXPLC最多是256个I/O点,如果你用了5个4AD或4DA,那未就占用了40个点,这样你想用的I/O点最多只能是216个点,至於为什么是8个点,那是手册规定的,我们应用时不要去管这个。

网友J:
不清楚你問的是哪一個型號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