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12):
请教斑竹:
          MOVW    16#83  SMB67  //写控制字,允许输出,PTO单段管式,单位为MS,输出脉冲和脉冲周期不更新.
          MOVW    16#C3  SMB77    //允许输出脉冲,PWM输出,同步更新,时基为US,允许更新脉宽和周期,
    这两个16进制的设置,为什么设置值是"83"和"C3"就能设置那些功能?这值是怎么算出来的?
  我对着书上的设置表越看越不明白,请斑竹指点,
    谢谢!!!

网友A:
相当的简单,将16进制数转换为2进制,然后依据下表就知道为什么能实现此功能了,看书的时候不要忘记看附表。

楼主:
谢谢指点!小弟明白

网友B:
不错,终于找到好地方了。

网友C:
Siemens S7-200系列的编程软件的帮助系统非常完善,建议大家使用的时候多操作一下F1.
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:  http://ye_w.plcjs.cn/

网友D(2008-11-27):
按F1试试

网友E:
谢谢!看了学习一下

网友F:
我不是不懂,我只是略懂略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