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各位请教:如何写入FX1s?

楼主(2008-03-12):
我刚学PLC,手头有一个FX1s,请问怎样把PC机的程序写入FX1s呢?需要那些连线或适配器,怎样连接,问题很菜,但还是要请教各位.

网友A:
哥门,这个问题我去年也问过了,
工控技术讨论群火爆招人中:32853037

GOOD LUCK

ldqhmtc

网友B:
去代理商处买连接线一条即可

楼主:
只要一根线就行吗?不用RS422/RS232C转换器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只要一根线就行吗?不用RS422/RS232C转换器么?
不用
需要一根线叫做 SC-09 一般卖50-60元一根
一边连到电脑上,一边连接到PLC上面
然后用编程软件打开程序,点上面的在线,再点写入

网友D:
将PLC上的开关置于编程状态,就可以写入了

网友E:
去代理商处买连接线一条即可
yanzhi2008

网友F:
看看三菱的编程和操作手册.

网友G(2009-05-18):
1,需要一根线叫做 SC-09 通讯电缆,GX软件
2,手持编程器HP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