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电动阀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13):
电动阀是不是都有3根线(电缆线),电源线+控制信号输入线+阀位反馈信号线 ?
还是有的电动阀只有2根线?

楼主:
补充:电动阀的反馈信号是4--20MA吗?通常接给谁的?

网友A:
看是什么型号的电动阀,哪都一样。

楼主:
西门子电动反馈蝶阀的外部接线
找不到产品说明书了,下午要去现场看看“它”

网友B:
电源+信号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C:
我们这里用的电动阀它的位置反馈给DCS用来比较和显示用于闭环控制

网友C:
我们这里用的是霍尼韦尔、鞍山的都有三根线

网友D:
我们用的电动阀是 电源(AC24V)+一组NO/NC
电动调节(比例)阀是 电源(AC24V)+(4~20mA控制)+(2~10V反馈)的.
品牌是日本山武

网友E:
不一定的,有的是三根,有的是两根,三根线是一个电源、一个信号、一个反馈。但也可以只接两根。电源和信号。我试过。不大好。最好还是用三根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