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的A/D,D/A模块上的调节问题

楼主(2008-03-13):
三菱PLC的A/D ,D/A 模块,上面的偏移量(OFFSET)和增益(GAIN)调节用来改变什么?有什么用?

网友A:
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上有讲解的,本站有提供下载
比如0-10V对应数字 0-2000 你可以调整成 100-1000 就是用这个两个调节
但同时要和程序对应

网友B:
手册上有教啊!站长说的没错,小补充下,仅供参考!
调整的时候把TEST端子短接,用万用表测输出通道的电压或者电流,开关置开OFFSET位置是调零,调到零点后把开关置于SET位置,而GAIN位置就是调上限的了-10V~~~10V(或0到20没mA)!拨动UP/DOWN开关进行调整,调整的时候要把上面的CH通道号选择好,一一对应!

网友C:
呵呵......楼主说的差不多了,不过你要是详细的研究,还是得去看看说明书,如果需要书的,可以跟我联系,加QQ:303706900,我会传给大家

网友D:
呵呵,楼上的兄弟能不能用电子邮箱给我发一本呀?
gunge12315@126.com
谢谢!!

网友E(2008-04-21):
我希望了解一下

网友F:
请教一下:“4)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的混合使用也是可以的”是指同一通道可以同时输出电压电流信号呢,还是仅仅指两个通道一个输出电压一个输出电流信号呢?

网友F:
明白了,看来要先看FX2N-2AD手册,再看FX2N-2DA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