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plc和5v编码器的连接

楼主(2008-03-13):
fx2nplc和5v编码器(分abz和-a-b-z)连接时,是否将0v接在com上,将a接在x0上就可,用高速计数功能,检查-a信号这么办,求高人指点

网友A:
我接过24V的。
5V的可以试试按你这样接。
程序是这样
M8000-----------(C235 K10000)
然后你转一转,看C235的数字动没动
好象C235是对应X0,我记不清了,看一下随机的用户手册,其中有讲到高速计数器

网友B:
是对应X0
从事PLC、软件与单片机编程……请见我的淘宝:http://lzpj.taobao.com/ QQ: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:64143408

网友C:
C235是对应X0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楼主:
感谢杨工解释

网友D:
FX2N的PLC,使用高速计数器,好像有A 、 A B 、.A B R 三种模式,

网友E:
C235是对应X0

网友F:
5V的电压要怎么取是另外加一个5v的电源吗,怎么连接阿?

网友G(2009-05-21):
xue xi
★向高手学习☆

网友H:
PLC内部有5V的电源供应吧

网友I(2011-06-20):
要用 MHM-02B 、 02BO 转换才能将编码器信号传输给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