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请教:关于电脑与单独Q2ASH的连接问题

楼主(2008-03-13):
请教各位:我现在只有一个Q2ASHCPU,并没有基板和电源模块,只是在PLC上接了5V的供电电源,其PLC上错误指示灯闪烁,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,但是操作提示不能通信,还请各位指教!

网友A:
没有基板和电源?
你在哪里接的5V电源的啊?
这样搞肯定不能正常通讯的,而且可能会搞坏PLC。

网友B:
楼主是高手!
胆也很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基板和电源?
你在哪里接的5V电源的啊?
这样搞肯定不能正常通讯的,而且可能会搞坏PLC。
我是从台式电脑的主机中取的5V电的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信和损坏PLC呀?还请杨工指教呀。

网友C:
电源与信号传输要有基板支持的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D:
没有基板。。。错误指示灯闪烁。
呵呵,艺高人胆大

网友E:
典型愛迪生精神!

网友F(2008-06-16):
艺高人胆大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