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PLC与触摸屏通讯用什么电缆?用电脑和PLC通讯的 编程电缆可以吗?

楼主(2008-03-13):
我想学习触摸屏,不知PLC与触摸屏通讯用什么电缆?用电脑和PLC通讯的 编程电缆可以吗?
还有电脑与触摸屏通讯用什么电缆?价格高吗?

网友A:
什么PLC,什么触摸屏,连线都是不一样的。
www.fourstar-dy.com【非广告】内线缆就比较多。
除了购买之外,还可以自己制作。
建议到“线缆图纸”版块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thread.php?fid-51.html
看看。注意尽量找已经通过验证的接线图,否则出现烧毁端口的问题就不好办了。

网友B:
如果对触摸屏和PLC有不懂的地方,欢迎来电咨询、交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