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V与MOVE有何分别?

楼主(2008-03-13):
杨工你好!传 送指令MOV和MOVE有何分别?我在三菱FX/Q系例PLC应用技术中见到,程序是LD X0 MOVE D100 K4M100但我编不上啊,我改为LD X0 MOV D100 K4M100就行了,请问这两个程序有何分别了? 见笑 了我是新手啊 我查找了编程手则可没有MOVE这样表示的!

网友A:
move?传送指令的英文全称。在编程软件里面就是MOV指令了。

网友B:
FX里面没有MOVE的,有MOV 或者DMOV 或者MOVP
MOV 16位的移动
DMOV 32位的移动
MOVP 只移动一次(16位)

网友C:
MOVP吧
PLC、触摸屏、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