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14):
请教电磁流量计和电动阀的先后次序,流体的上游侧是先经过电动阀,再经过流量计?

还是先经过流量计,再经过电动阀?

还是2者的顺序没有关系,没有硬性规定?

网友A:
个人认为:实际运用种两种情况都有
          但最好是先经过电动阀,再经过流量计?

网友B:
我认为流量计和阀谁前谁后本身应该是没有关系的。
但一般系统应该是原料--泵--流量计--阀--出口这样的顺序。
不是非要把流量计放在阀的前面,而是因为,把阀放在距离出口比较近的地方好一些。
因为若是从阀到流体出口之间管道过长,那么你怎么保证之间的残余流体能够排除干净?那么计量再准确又有什么用处?
并且,在流体先经过阀在经过流量计的情况下,若是在流量计达到流量后阀关闭了,那么阀到流量计之间的流体是不应该再排出的,但能够确保吗?因为一般流量计都是靠流体流动才能正常计量的,那么必须保证流体在流量计的入口有一定压力,阀关掉了,之间的压力并没有立即卸掉,在压力逐渐变小到0(假设)的过程中排出的流体,显然也让计量变得没有意义了。
所以,为了保证计量的精确性,应该把流量计放在阀的前面。阀放在距离出口最近的地方。

楼主:
2楼的分析很透彻!学习了!

网友C:
流量计安装在阀前,主要考虑阀的动作引起流体的不稳定,造成计量的不准确。关键在于流量计前后的直管段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D:
我认为流量计应该装在进口并且保证流量计前面有8倍管道直径的直管长度,后面有5倍管道直径的直管长度,电动阀装在出控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流量计和阀谁前谁后本身应该是没有关系的。
但一般系统应该是原料--泵--流量计--阀--出口这样的顺序。
不是非要把流量计放在阀的前面,而是因为,把阀放在距离出口比较近的地方好一些。
因为若是从阀到流体出口之间管道过长,那么你怎么保证之间的残余流体能够排除干净?那么计量再准确又有什么用处?
并且,在流体先经过阀在经过流量计的情况下,若是在流量计达到流量后阀关闭了,那么阀到流量计之间的流体是不应该再排出的,但能够确保吗?因为一般流量计都是靠流体流动才能正常计量的,那么必须保证流体在流量计的入口有一定压力,阀关掉了,之间的压力并没有立即卸掉,在压力逐渐变小到0(假设)的过程中排出的流体,显然也让计量变得没有意义了。

支持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