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FX1N

楼主(2008-03-14):
我用FX1N写了段内容,在PLC里试验的时候,给他断电,重新上电的时候,他前面执行过的内容失效了,但还会继续断电前执行刚没执行完的接下去的部分
PLC都这样吗,我不想让他继续,想重新重头开始,怎么实现阿?

网友A:
把程序贴上来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B:
断电后再通电,程序一般是从头开始执行
如果需要程序从某一部分继续执行,需要利用断电保持的元件

网友C:
看一下你的程序

网友D:
一般从头开始
PLC、触摸屏、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