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14):
假设指令是MOV  K4095  D0 ,那么D0中是不是这样的 0100  0000  1001  0101  ?

接着 MOV  D0    K2M0  ,那么M7  M6  M5  M4  M3  M2  M1  M0 对应的数字量是不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0    0    1    0    1      0      1    ?

楼主:
没人回答吗?
顶一下!!!

网友A:
相比您不知道如何从十进制转换为2进制数据吧!

K4095转换为2进制为0000 1111 1111 1111,而不是您的0100  0000  1001  0101  ,您的这个值转换为10进制整数为 16533,因此 Mov D0  K2M0  的结果就是M0~M7全部都是被置1了。

因此您的结果是错的哦。

建议您转换的时候使用操作系统自带的计算器来运算一下,方便多了。

以上!

Good Luck!

楼主:
是我搞混了
H4095应该是0100 0000 1001 0101
十进制数转二进制数是除以2取余数,这个我知道的
十六进制转二进制是4位一划分 4(0100) 0 (0000) 9(1001) 5(0101)

网友B:
对啊。16进制和2进制的相互转换是很简单的。正如10进制和BCD码之间的转换。最好用操作系统自带的计算器进行转换,很方便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我搞混了
H4095应该是0100 0000 1001 0101
十进制数转二进制数是除以2取余数,这个我知道的
十六进制转二进制是4位一划分 4(0100) 0 (0000) 9(1001) 5(0101)

请注意哦,如果您这样处理的话,那么您就不能使用Mov K4095 D0,而是:1  使用Mov指令将常数4095送入D0
        2  使用BCD指令将D0中的常数转换为BCD码4095存放入D2中。
    3  使用Mov指令将D2中的值送入K2M0中
通过以上步骤,才会得到楼主所期望的结果。

以上!

Good Luck!

网友A:
看来楼主还是要多学习一下数值转换方面的基础知识哦。

H4095是16进制数而非BCD码。

2进制,10进制,8进制,16进制以及BCD码的基础概念也是十分的重要的。

以上!

Good Luc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