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接近开关的问题。

楼主(2008-03-14):
我们做的设备上,原来用的是pnp输出的接近开关,这次因为纳期的问题,采购的是npn输出的开关,不知道在plc com口的的设置上有无影响呢,还是只是在开关接线时做些更改就可以呢?
真心请教 在线等

网友A:
大不了加一個中繼

网友B:
所有所有的,只要能够搞成一个回路有电流流通就行。

网友C:
加固态继电器(视频率来定吧)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D:
电源极性

网友E:
npn是集电极电流到发射极的,由基极供电,基发差0.7V,pnp是发射极电流到集电极,基发差是0.3V.极性不对的,都是三极管电路
http://www.brsbox.com/

网友F:
PNP是正输出~NPN是负输出~欧密龙用PNP的话COM要接负~NPN的话COM接正~不知对不对~不要见怪~

楼主:
昨天电话请教了前辈,确实是需要在COM口设置,和PNP的相反。谢谢各位的指点

网友G:
如果是三菱PLC FX系列好象不能用,
宜宾工控

网友H:
睇你电源的接法吧

网友I:
要看PLC程序如何编的问题,在不改变PLC的前提下,只有通过更改常开或常闭或加中继来满足。

网友J:
是不是基极和发射极反接呢?

网友K:
NPN 型和 PNP 型二种接近开关如何同时接入 FX –PLC 输入端子
本人刚刚研究完毕,详见附件
NPN 型和 PNP 型二种接近开关如何同时接入 FX.doc

网友L:
在三菱PLC中使用的输入为漏极方式,
西门子欧姆龙PLC为源极输入方式,
如果你使用的是三菱PLC的话,你只需在输入端口如X1与COM之间并一个2.2K的电阻即可,
此电阻叫着下拉电阻,使X1与COM中的电阻变小,使X1到COM中有足够的电流流过,驱动PLC内部的
光电耦合器!

网友M:
明天试下先

网友N:
经常见到NPN和PNP的问题,可是我实际中还没有碰到,学习了

网友O:
shi a wo de

网友L:
TO24楼: 我说的方法只适用于应急,在事件紧急而且一下子找不到NPN管的时候用一下,并不推广和鼓励大家这样乱敢线路和故意给别人造难题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