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公司有一个PRO-FACE的触摸屏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?

楼主(2008-03-16):
我公司有一机器上用的PRO-FACE的触摸屏型号是GP37W2-BG41-24V经常会出现无任何话面的情况,但是在一次断电1分钟的时间,再上电就有画面了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是不是显示屏有问题?

网友B:
是否死屏?

网友B:
要是这样就是和我们的一样啊!你们的处理好了吗?能和我说一下什么原因吗?

网友C(2008-12-14):
我厂也一样

网友D:
它有一个待机时间,如果一段时间没人去动它,就会变成黑屏,这个时间可以屏上设定.。下载说明书看一下吧

网友E:
应该是在待机,这时用手在屏幕上点几下应该就有出现画面了

网友F:
GP230-LG11,谁又这个编辑软件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