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公司有一个这Pro-face的触摸屏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?谢谢!

楼主(2008-03-16):
我公司有一磨床上用的
Pro-face
的触摸屏型号是
GP37W2-BG41-24V
经常会出现白屏的情况,但只要断电一会儿再通上电就正常了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显示屏幕不好了,老化

网友B(2008-06-13):
老化是其一,其二是接触不良.

网友C:
大概是对比度电路有接触不好问题,可以在屏上按三个角直到在屏下显示出对比度调节带,再选择相应的对比度试一下。如还会出现故障那么多半是屏老化了。

网友D:
硬件问题

网友E:
对比调到最大还不行的 换灯管吧

网友F:
应该是老化了吧

网友G:
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,

网友H:
我有台NB20设备的PRO-FACE屏子GP377L也一样,调整亮度没有效果,老化了.

网友I(2008-12-07):


网友J:
液晶板有问题,检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