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三菱触摸屏解密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08-03-17):
在对一个三菱F930触摸屏进行下载的时候,发现它有密码。。用F930解密程序进行解密,得到传送密码。成功下载。。但发现该触摸屏里面有个高级菜单需要密码,是6位的。。这个密码F930解密程序中没有显示。。请问这个密码怎么破解呢。。。

楼主:
有谁碰到这个问题过么

网友A:
用串口调试的办法,有可能可以得到这个密码

楼主:
能说的具体点么

网友B:
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把里面的密码全部调出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把里面的密码全部调出来!
能推荐个好用的么。。还有啊。应该发送什么数据密码才能出来呢。。

楼主:
我试了几个串口调试程序。打开串口后。。发送了些16进制数据,可是接收窗口是空白。怎么回事呢。。。

网友C:
可以用串口调试的方法得出密码,具体的方法我已经在论坛中上传,请自行查找!我已经测试过,如果觉得好用,请置顶!!

网友D:
调试出了吗?

网友E:
调试的时候和说明里写的有点区别,只试过一次,还算好用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-1847-keyword-930.html
混灌水区的!

网友F(2011-01-27):
一般有两个密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