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用过下载区的免安装版的FXGP/WIN-C3啊。。不稳定啊会自动关闭

楼主(2008-03-17):
打开的时候提示系统16位资源不足。然后就自动关闭。。怎么回事呢

网友A:
1、重新下载,是否没有下载完全?
2、应该属于与系统不兼容造成的,可以尝试使用兼容模式运行(如果是xp系统,可以尝试)。我的系统是XP专业版 SP2,运行没有问题。
兼容模式的操作过程如下:
1、左键选中FXGPWIN.exe的图标
2、右键窗口中选中“属性”
3、在打开的属性窗口中,选中“兼容性”标签页
4、看下图操作,自己选择相应的系统一一测试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热心解答。多谢了。。

网友B(2009-08-07):
在我使用的过程中,没有出现这种问题,可能多半是你使用的版本的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