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PLC控制温度呀

楼主(2008-03-17):
有没有人做过用PLC控制温度呀!

网友A:
PLC怎么去控制温度?
PLC控制的加热元件或者如风机水泵类设备,通过反馈(如热电阻,热电偶等测温元件)来驱动加热元件工作或者停止。
如电热炉:通过温度测控来控制加热管的启动与停止。
锅炉:通过控制引风与送风电机来控制温度以及负压,当然,空调也是基于这个原理。
因此,楼主需要说明,而如果只是单单的这样提问的话,那么还不如买个温控仪,也可以直接控制温度。
以上!
Good Luck!

网友B:
需要用到AD模块。把摸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。可以用FX-2AD 实现

网友C:
有谁可以告诉我用PLC控制温度时,热电阻,热电偶等测温元件需要用那些模块?

网友D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有谁可以告诉我用PLC控制温度时,热电阻,热电偶等测温元件需要用那些模块?
铂电阻用FX2N-4AD-PT
热电偶用FX2N-4AD-TC
使用方便,编程简单
建议去下载一本《特殊功能模块手册》

网友F:
用AD模块测温,算法控制,

网友G:
站长是明白人啊

网友H:
还是站长的又快又好。

网友I(2008-04-20):
谁能告诉我PID参数如何定

网友J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