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问题!

楼主(2008-03-17):
我刚在学习step7 编程软件遇到一个问题
我想用一个call 指令 可是在按钮栏里()里面 没有call指令 ? 为什么
他应该在哪里?
然后我换到STL 环境下
输入
CALL 0
按回车 自动变成
CALL SBR_0:SBR0
在接下来的
输入:
SBR 0
就出错了。不知道为什么
请教 怎么做的!
谢谢!!

网友A:
请您描述清楚,不要省略,Step7中有Call指令,用于调用功能或者功能块。
Step7 MicroWin中Call指令不作为标准指令,且只能用于调用子程序。
在项目栏中的调用子程序中双击子程序来完成调用。
Call的格式是: Call 符号名:地址名 子程序参数
因此,SBR 0是错误的,地址名的字符之间不允许空格,而SBR_0是符号名。
以上!
Good Luck!

楼主:
对不起 我还是没弄清楚
比如我现在有这样一程序
Network 1
LD SM0.1
R Q0.0
CALL CALL SBR_0:SBR0
Network2
LD SM 0.0
END
Network3
SBR 0( 这个地方出错了,但是这地方应该怎么输入呢?)
......
麻烦呢!!
[ 此贴被shilifa在2008-03-17 17:50重新编辑 ]

楼主:
没人help 吗?
救救我啊
谢谢了

网友B:
cvlsam已经说得很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