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数码相机的图片传送到触摸屏软件上

楼主(2008-03-17):
谢谢!那位师傅能讲一下
[ 此贴被王瑞鑫在2008-03-17 22:32重新编辑 ]

网友A:
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触摸屏?我用三菱的触摸屏是可以上传图片的,我画好了我们公司的LOGO图片后上传到了触摸屏,
但别的触摸屏我就不知道了

网友B:
基本每一种品牌的触摸屏都可以使用BMP或是JPG的图片,但是是不是每款触摸屏都能显示,那么就要看具体型号了,有些低端的触摸屏是不能显示图片的。

网友C:
先将数码相机和电脑连接,把保存在数码相机里的图复制到电脑的硬盘上
如果触摸屏需要BMP格式图,就把这些图用WINDOWS自带的“画图”打开,另存为BMP格式
或者是JPG格式,一般触摸屏支持JPG或者BMP格式
然后打开触摸屏软件,使用插入图片功能即可

网友D:
又见识多了

网友E:
就是将JPG转换成BMP的问题,找个软件转一下,比如,Photoshop

网友F:


网友G:
又见识多了
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H(2008-05-08):
天哪,我一直没想到过也,学习了!

网友I:
一般触摸屏支持JPG或者BMP格式然后打开触摸屏软件,使用插入图片功能即可.我在威沦MT8000屏上使用过.

网友J:
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

网友I:
威沦MT8000屏.用它位图按钮功能.利用微软系统的图画功能把图片转换后,图片道入,生成新的图片库.粘贴到屏上即可.

网友I:
我想其它屏的贴图功能原理应雷同,具体应看使用手册.

网友K:
有学了一点!!

网友L:
请问都有什么样的触摸屏软件呢? 我用的是威伦的触摸屏MT510.

网友M:
我做的全部都上传了图片的,呵呵,但都是真彩屏.很漂亮的

网友N(2008-06-08):
还有这种功能

网友O:
能不能将图片转换成触摸键呢?那位师傅知道的话,能不能给讲一讲.

网友P:
可以的!我用过pro-face的传过。只要是JPG或者BMP都可以。最好是800×600的,不然会因为像素太大而不能完全显示!

网友Q:
呵呵,我以前用PROFACE的GP2501S的屏时听供应商说过,不过没做过,要是这样可以的话就方便很多了,把异常处理步骤放在屏里,不过不知道最多可以放多少图片,有没限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