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量"控制"的程序怎么去写?

楼主(2008-03-18):
模拟量"控制"的程序怎么写? 注意:不是D/A模块的输出程序
举个数据参考, 假设一个4D/A模块的CH1输出的电流为10mA , 外部接给电动阀, 现在由于控制要求
需要把电动阀开大, 那么CH1输出的电流必然要增大, 例如由10mA变为15mA,这个该怎么去用程序编写?

网友A:
程序内数值的大小与实际输出电流/电压应该是成比例的,只要改变输出数值,就能够改变输出电流的大小,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。
怎么改?改多大?还是要去参考相应手册,并且经过不断调试得到最佳值。

网友B:
可以设置10mA对应PLC内多少数值
改变这个数值的大小的同时就改变了PLC的模块的电流输出大小

网友B:
具体详细见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

网友C:
手冊學習是關鍵

网友D:
上面的解答已经很清楚了

网友E:
用传送、相加指令,就可以解决

网友F:
看看手册便知道

网友G:
手冊學習是關鍵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网友H:
睇来还要多多学习!

楼主:
手册只是教你会写D到A的程序,没有告诉你怎么去改变D的数字量,从而改变输出(4--20MA)的电流值。PLC处理模拟量大概是 : A/D程序(手册学得到)+中间程序处理(手册学不到)+D/A程序(手册学得到)

这个中间程序和具体的工程应用有关,可用的指令就多了(一团糟),在这里我就不多问了,感谢各位对本帖的关注,收贴了

(这个帖子本以为会沉下去,现在竟然又上来了)

网友G:
具体详细见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
同心同德,共建家园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手册只是教你会写D到A的程序,没有告诉你怎么去改变D的数字量,从而改变输出(4--20MA)的电流值。PLC处理模拟量大概是 : A/D程序(手册学得到)+中间程序处理(手册学不到)+D/A程序(手册学得到)

这个中间程序和具体的工程应用有关,可用的指令就多了(一团糟),在这里我就不多问了,感谢各位对本帖的关注,收贴了

(这个帖子本以为会沉下去,现在竟然又上来了)

如果你选型已定,就可以写几句详细的LAD发上来供大家学习提高了

网友A:
中间过程怎么编写,就要看你控制的变量跟数字量是按照什么比例获取的。
首先要定出一个公式啊,Y=aX ?    Y=aX+b ?  Y=aX2+bX+c  ?
跟据这个公式,一步一步的运用四则运算,将结果计算出来。
所以这个过程没有教条,书上讲的话也不会细致的说出,因为它不是固化的。
以上是拙见,可能不全面,欢迎探讨!

网友I:
怎么没人放点实例上来,供大家学习啊

网友J(2008-04-20):
把模拟量数字化,比如让10mA对应0--2000,但最大范围是0--4000,这样就扩展了输出量的范围了

网友K:
  我来说详细点吧,一般对于12位精度的模拟量模块来说(最高位是符号位),0-10V对应的数值为0-4000,0-20MA对应的是0-2000
  比如你是控制变频器速,那么你要确认你的变频器在PLC模拟量模块输出最大时的频率,一般是50HZ(有些变频要在参数里单独设定比如海利普V系列),相对应的你此时也要算出1HZ时对应的值,那么现在PLC的内部数值对应变频的频率的转换关系就出来了
  举个例子,设变频的频率为50HZ,PLC输出为0-10V信号
此时你如果要变频运行速度为30HZ,那么对应的PLC内部的值为(4000/50)*30=2400
只要你把2400这个值传送到变频那它就会运行在30HZ的频率下了,顺便提一句,PLC内运行时最好是先乘再除这样精度会高很多的

网友L:
说得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