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台电机同时运行如何同步

楼主(2008-03-18):
本人正在改造设备,有六台三相电机用变频器同时启动和运行,但六个电机拖动的负载在运行时不定时变化,要求六台电机转速能在每一个电机负载变化时能自动调节其转速,使六个电机始终转速一至,请问各位大师如何解决方案 。谢谢!本人QQ370868407

网友A:
还是要再说详细一点。到底要将转速精确到什么程度?是否需要将实时转速全部检测出来,还是利用张力进行控制?
问题是多种多样的,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的。
没有见到实际项目前,不敢确定什么方案是最佳的。一个人确定出来的方案,也不敢保证是最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