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ID调节器的输出问题

楼主(2008-03-19):
PID调节器有主控输出和变送输出(这个输出口有时候也可以作为通讯接口用)
主控输出可以去接执行机构,但变送输出是什么意思?
它不是已经从输入端接来了外部变送器 (4----20MA),那怎么还要跑出“变送输出”这种端口
是不是“只有”当输入端接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的时候,才用这个端口给温度信号变送4---20MA?

网友A:
你把PID调节器的接线图发上来,大家研究,学习吗?

网友B:
变送输出为线性的。而PID为非线性的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